[技术讨论]
有没有批量用过SSP9451这款DC-DC稳压IC的?感觉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10-13):
元器件、线路感觉都没问题,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D1用4148合适吗?得换一个肖特基吧

网友A:
D1用SS14就行,

楼主:
换SS14也不行,现在回复说EN挂了,那个电阻应该小了

网友B:
100K不小了,L1跟D1很重要,选错的话就有问题。

网友C:
从楼主的图中看出来的问题:
问题1:D1用的不对,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
问题2:EN脚的电平超高了,手册上有明确说明,这是没仔细看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图中看出来的问题:
问题1:D1用的不对,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
问题2:EN脚的电平超高了,手册上有 ...

额 还真没注意看,我一直想搞明白这个脚该怎么处理,问了原厂,说是接个100K到VIN,我接了,不行,之前是两个10K分压,12V左右,也不正常,哎,大意,原厂技术支持都不知道这个脚电压值最大多少,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图中看出来的问题:
问题1:D1用的不对,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
问题2:EN脚的电平超高了,手册上有 ...

谢谢哥们,二极管我是早改了,一直纠结EN脚怎么搞,原厂技术支持都联系上了,也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不小了,L1跟D1很重要,选错的话就有问题。

L1是按照手册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二极管我是早改了,一直纠结EN脚怎么搞,原厂技术支持都联系上了,也没搞定 ...

EN的使能高电平不能超过手册上标注的最大电平,用2个大电阻分压吧。

楼主:
原厂回复了,说EN端那样接没问题,100K电阻直接接24V没有问题,但是R1、R2电阻值要调整,压差太大,导致电压输出不对,我丢,那白纸黑字写的规格书都是儿戏。。。
这个是国产仿制的,国外型号叫MP2451,买了几片国外进口的MP2451试试。
原厂还说了一点,那个C4电容100nF布线离的有点远,哎!

楼主:
感觉国产1:1仿的还是有些不靠谱啊

楼主:
经过测试,同样的电路,MP2451没有任何问题,除了电压功率不够,发热严重,换掉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试着改变3P(FB)外接的两个电阻值的分压比,加大对地连接的电阻R2阻值应该能够降低输出电压。如果你确定R2的阻值是40.2KΩ,换一片同样的SSP9451仍然输出5V的话,那么就要怀疑芯片内部的
基准电压参数是不是存在设计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着改变3P(FB)外接的两个电阻值的分压比,加大对地连接的电阻R2阻值应该能够降低输出电压。如果你确定R2 ...

确定,换了3片都不行,输出还是5V,不知道是芯片内部制造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出货做错了货,后面原厂的技术支持改了FB引脚的2个电阻比值,说是输出正常了,但是不敢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定,换了3片都不行,输出还是5V,不知道是芯片内部制造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出货做错了货,后面原厂的技 ...

这么说来,看来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设计上有问题,本来应该是0.8V的,实际上是1.224V。这个对于使用来说只是个小问题。只要输出电压的温漂、负载调解率、高低温下满负荷试验没有问题的话,把取样电阻的分压比匹配好了就尽管放心使用。做可调稳压电源的,都是通过改变取样比来达到目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来,看来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设计上有问题,本来应该是0.8V的,实际上是1.224V。这个对于使用来说只 ...

我觉得这种小问题都能犯错,规格书上写的那些参数都成摆设了,这样的公司不敢相信,大批量使用如果出了问题,赔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