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小白求助,RTC的纽扣电池问题

楼主(2020-10-13):
f103一直没外接电源的情况下,RTC的纽扣电池电用完了,RTC数据还会保留下来吗

网友A:
你没外接电源 当电池没电时,RTC数据没法保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外接电源 当电池没电时,RTC数据没法保存啊。

那换新纽扣后,要重新配置stm32吗,还是可以继续读没电前的数据啊

网友B:
还是看最终电压是多少,  bkp 里面的 SRAM 的保持能力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