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serdes接收时钟坑

楼主(2020-10-13):
ilinx的7 series fpga transceivers wizard用于自定义的serdes编码。

  要选择多个serdes端口,如下图,点击对应的名称,然后右边选择use该设备就可以。

  生成后example文件中的support GT_USRCLK_SOURCE 文件,有个时钟文件。打开了悲剧了。所以经常debug调试,用其他的接收的时钟,无缘无故的出现no arm clk。实在是火大。

module k7_serdesx8_GT_USRCLK_SOURCE 这个文件

BUFG txoutclk_bufg0_i

    (

        .I                              (gt0_txoutclk_i),

        .O                              (gt0_txusrclk_i)

    );

    BUFG rxoutclk_bufg1_i

    (

        .I                              (gt0_rxoutclk_i),

        .O                              (gt0_rxusrclk_i)

    );

assign GT0_TXUSRCLK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0_TXUSRCLK2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0_RXUSRCLK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0_RXUSRCLK2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1_TXUSRCLK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1_TXUSRCLK2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1_RXUSRCLK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1_RXUSRCLK2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2_TXUSRCLK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2_TXUSRCLK2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2_RXUSRCLK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2_RXUSRCLK2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3_TXUSRCLK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3_TXUSRCLK2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3_RXUSRCLK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3_RXUSRCLK2_OUT = gt0_rxusrclk_i;

  办法就是自己增加代码,使用bufg模式,引出其他的时钟。代码如下:

  BUFG txoutclk_bufg0_i

    (

        .I                              (gt0_txoutclk_i),

        .O                              (gt0_txusrclk_i)

    );

    BUFG rxoutclk_bufg0_i

    (

        .I                              (gt0_rxoutclk_i),

        .O                              (gt0_rxusrclk_i)

    );

   ////////////////////////////////1

    BUFG txoutclk_bufg1_i

    (

        .I                              (gt1_txoutclk_i),

        .O                              (gt1_txusrclk_i)

    );

    BUFG rxoutclk_bufg1_i

    (

        .I                              (gt1_rxoutclk_i),

        .O                              (gt1_rxusrclk_i)

    );

   ////////////////////////////////2

    BUFG txoutclk_bufg2_i

    (

        .I                              (gt2_txoutclk_i),

        .O                              (gt2_txusrclk_i)

    );

    BUFG rxoutclk_bufg2_i

    (

        .I                              (gt2_rxoutclk_i),

        .O                              (gt2_rxusrclk_i)

    );

   ////////////////////////////////3

    BUFG txoutclk_bufg3_i

    (

        .I                              (gt3_txoutclk_i),

        .O                              (gt3_txusrclk_i)

    );

    BUFG rxoutclk_bufg3_i

    (

        .I                              (gt3_rxoutclk_i),

        .O                              (gt3_rxusrclk_i)

    );

assign GT0_TXUSRCLK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0_TXUSRCLK2_OUT = gt0_txusrclk_i;

assign GT0_RXUSRCLK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0_RXUSRCLK2_OUT = gt0_rxusrclk_i;

assign GT1_TXUSRCLK_OUT  = gt1_txusrclk_i;

assign GT1_TXUSRCLK2_OUT = gt1_txusrclk_i;

assign GT1_RXUSRCLK_OUT  = gt1_rxusrclk_i;

assign GT1_RXUSRCLK2_OUT = gt1_rxusrclk_i;

assign GT2_TXUSRCLK_OUT  = gt2_txusrclk_i;

assign GT2_TXUSRCLK2_OUT = gt2_txusrclk_i;

assign GT2_RXUSRCLK_OUT  = gt2_rxusrclk_i;

assign GT2_RXUSRCLK2_OUT = gt2_rxusrclk_i;

assign GT3_TXUSRCLK_OUT  = gt3_txusrclk_i;

assign GT3_TXUSRCLK2_OUT = gt3_txusrclk_i;

assign GT3_RXUSRCLK_OUT  = gt3_rxusrclk_i;

assign GT3_RXUSRCLK2_OUT = gt3_rxusrclk_i;

这样每个端口发送和接收的时钟都是独立的。如果不是这么设定,那个可能多个端口接收时钟不一样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