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

楼主(2020-10-13):
已知PT100要求测温范围-20-120,测温精度0.1,桥电路电压3.3V,如何确定桥电路其他三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A:
若不想用桥,MAX31865了解一下。或直接电阻分压后进16位ADC。

网友B:
PT100作为H桥的一个下臂,另外一个下臂的阻值最好等于-20度时的PT100的阻值,至于上臂的阻值:
1、保证PT100的电流足够小,不会导致自发热
2、一般远大于PT100的阻值,减少电阻分压导致的非线性。
另外,PT100三线接法减少导线内阻影响。
差分放大的电阻也要考虑。至于精度,主要考虑运放的精度、电阻的精度和温漂。
即使温度范围不大,最好软件补偿线性,高低限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100作为H桥的一个下臂,另外一个下臂的阻值最好等于-20度时的PT100的阻值,至于上臂的阻值:
1、保证PT10 ...

我想知道除了PT100外,另外三个电阻该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不想用桥,MAX31865了解一下。或直接电阻分压后进16位ADC。

用桥,不知道电阻该如何区

网友C:
精度0.1度我觉得有点难。PT100我都是直接输入ADC,比如AD7705,用一个标准电阻,比例测量法,三线或4线的PT100还可以将引线的电阻抵消。

网友D:
用集成芯片吧,AD7793.集成了运放、基准源、放大器、恒流源、ADC。保证比你用分立元件搭要精准很多,成本估计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