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OP模式下ADC关不了

楼主(2020-10-13):
各位好,我最新在优化STM32G071的遥控器待机功耗,当前22.6uA,感觉还不满意,重新焊了个最小系统,在一个一个模块分析测试后发现:在未配置使用ADC的情况下,系统电流在5.1uA,配置使用ADC后,电流会增加到19.1uAVREFINT已关闭的情况下,即ADC一旦启动就会多出14uA左右,即使不使用DMA,仍旧有这么大的功耗。在进入STOP之前,我有尝试关闭ADC相关的操作,尝试调用过如下API:HAL_ADC_DeInit(&hadc1); HAL_ADC_Stop(&hadc1); HAL_ADC_STOP_IT(&hadc1); HAL_ADC_Stop_DMA(&hadc1);但均未能消除或减小该14uA。 不知是哪没考虑到,麻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STOP之前,ADC尝试的相关操作如下:
  HAL_ADC_DeInit(&hadc1);
   HAL_ADC_Stop(&hadc1);
   HAL_ADC_STOP_IT(&hadc1);
   HAL_ADC_Stop_DMA(&hadc1);
   __HAL_RCC_ADC1_CLK_DISABLE();
  ADC->CCR &=(~ADC_CCR_TSEN); // Turn Off TemperatureChannel

ADC->CCR &=(~ADC_CCR_VREFEN); // Turn Off VrefintChannel

网友A:
__HAL_RCC_ADC_CLK_DISABLE();  试试这个?

正解,低功耗首要是关闭时钟

网友B:
关闭ADC外设的时钟的话 要用楼上所说的代码---__HAL_RCC_ADC_CLK_DISABLE();

另外,如果有开启其它特殊通道比方 Vrefint, 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还需要额外关闭动作。

这里有篇笔记可以参考下。 一个低功耗应用的案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HAL_RCC_ADC_CLK_DISABLE();  试试这个?

谢谢,不过刚试了一下,还是没啥反应

@liaojihua2010 :版主
看版本发给你的那篇文章,也许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ADC外设的时钟的话 要用楼上所说的代码---__HAL_RCC_ADC_CLK_DISABLE();

另外,如果有开启其它特殊通 ...

谢谢,不过尝试了一下您的建议,发现功耗还是降不下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尝试了一下您的建议,发现功耗还是降不下去呢

再看看是否哪里有漏电流,各个GPIO口状态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看看是否哪里有漏电流,各个GPIO口状态琢磨下。

各个IO口已全部配置成模拟口,不开启ADC时3.7uA,开启后飙升到17.7uA,即便执行了那么多的操作也还是降不下来

网友C:
AD的温度传感器,电压参考,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的温度传感器,电压参考,都关闭

已经关闭了还是不行

网友D:
都关闭,用STM32L051 standby 模式2.8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