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70开发板屏幕只在中间部分显示画面

楼主(2020-10-13):
用的新唐NUC970的开发板,用了一个800*480的LCD屏幕,但是遇到的问题是画面只显示在中间部分,内核等都改了,但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有没有大神,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问
1 内核中是否选择了正确的lcd型号
2 开发板带的lcd是板子自带的 还是你后面加的自己的

网友A:
lcd data sheet中可以查询下关于front porch的说明

网友B:
这个肯定是驱动中LCD的分辨率大小设置不对

网友C:
应该是LCD分辨率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