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引脚配置

楼主(2020-10-13):
PIC16F73 AD 引脚配置ADCON1 中,假如我只需要RA5为模拟输入口,其它口为数字口,是不是不能实现

网友A:
若全部配置为模拟口然后在方向寄存器里面设置成输出也不能正常输出?

网友B:
比较老型号的PIC单片机对于模拟数字端口的设置, 确实比较尴尬.

网友C:
为啥不选用新型号的PIC呢?随便选一颗28pin的新信号PIC都可以解决啊...

网友B:
代码一样, 外设的设置还非常灵活...

楼主:
如上是不是存在我说的问题,老机型维护,迫不得已,以前用的其它新型号没这问题,用这个才发现的。

网友D:
可以将RA5也设置为数字输入,这时RA5的ADC功能依然可以正常使用并且不会影响你的精度,缺点是消耗电流大一些

网友E:
正解。如果实在不能换成管脚功能兼容新型号,可以考虑把包括RA5在内的所有口设成数字口

网友A:
ADC对于数字输入口的采样、转换、精度等都没有影响

网友F:
唯一的问题是数字输入缓冲器使能了,那么RA5管脚上的模拟电压(如果恰好是中间电平的话)可能会让数字输入缓冲器的对管进入半导通可变电阻态

网友G:
这会产生额外的电流消耗(微安级)

网友H:
其实这个额外电流在Active运行模式下可以忽略,要做低功耗应用就影响大了

网友D:
解决的办法是进入Sleep之前把RA5再设成模拟口,唤醒后恢复数字输入口

网友:
在硬件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