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文--升降压超级电容充电方案

楼主(2020-10-13):
超级电容由于其充电次数,更好的瞬态性能,更简单的充电管理以及更少的环境污染,在很多应用中越来越受欢迎。多个电容单体(2.7V)串联往往需要buck-boost充电拓扑来实现电源的充电管理。BQ25703A是一种集快速充电、电源路径管理、保护功能于一体的单芯片方案。本文讨论了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典型充电电路和充电曲线:
图1 典型应用电路
图2 典型的充电曲线
图3 配置和软件设置

楼主:
2. 加速充电过程
与锂电池的预充电过程不同,超级电容可以直接快速充电,从而减少充电时间,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方式来减小芯片自带的预充过程,
  • 使用更低的检流电阻Rsr=2mOhm.
默认是10 mOhm,相当于提升5倍的预充电流。
图 4   20s 快速充电充满
  • 2去使能LDO 模式
为了保证芯片的最小工作电压,在预充过程充,BATFET处于LDO模式下,采用旁路模式也能加快充电速度,但会牺牲一部分系统电压范围。
图 5  LDO 使能模式
  图6 LDO旁路模式

楼主:
3. 兼容0.5A小电流USB输入
当输入电源的电流能力有限,而充电电流很高时会有拉低输入电压的风险,需要动态的配置充电电流,防止系统电压过低导致的系统崩溃。BQ25703A的DPM模式能灵活地设置输入功率限制,动态地的分配实时的充电电流,保证输入电压恒定。

图 7  无DPM模式
图8 DPM模式

楼主:
4. 被动均衡功能
为了防止单体过充或者欠充,需要加入主动或者被动均衡,在保证功耗的基础上,被动均衡的电路简单,成本更低。

图9 电阻被动均衡

楼主:
5. 硬件过充保护
当软件崩溃或者程序错误设置时,需要硬件的保护来防止电压过冲而引起的危险。使用内部比较器并结合芯片本身的HIZ模式可以强制保护充电电压低于设置的安全门限值。

图10 HIZ 硬件过压保护
6. 综述
综上,BQ25703A可以作为多节的超级电容的升降压充电方案,自带power path 功能和DPM功能,软件配置灵活,硬件保护功能齐全。

网友A:
超级电容是怎么充电和放电的

网友B:
超级电容和充电电池并联可以蓄电吗

网友C:
超级电容体积很大

网友D:
给超级电容充电时电能转化为什么能?

网友E:
超级电容可以连续用同样电压和电流充电么

网友F:
超级电容恒压充电要多久充满?

网友G:
超级电容能否短时间内超高压充电?

网友H:
请问那位高手有超级电容器的充电放电电路原理图

网友I:
超级电容器提供快速的能量释放,满足高功率的需求

网友B:
为什么手机不用充电超快的超级电容供电呢?

网友A:
超级电容充电电流需要多大呢?

网友G:
超级电容器充放电电流需要多大

网友F:
超级电容电池生产过程中对人有危害吗

网友H:
超级电容器具有非常广泛的用途

网友E:
超级电容器能当作普通充电器来用吗

网友I:
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可高达20kW/kg

网友D:
超级电容快速充电,能否替代掉电池呢

网友C:
如何给一个500F 的超级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