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可以不进行校准吗

楼主(2020-10-13):
对AWU相关寄存器进行设置的时候通过watch窗口以及读取寄存器值发现,对其写入的值无效,也就是说写完之后寄存器的值依然保持复位值。有没有哪位道友遇到类似情况,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呢?另外,我对LSI时钟的精度没有要求,那么我可以不进行校准吗?

网友A:
精度没要求当然可以不校准;

网友B:
寄存器的地址是否正确,头文件是否对,都要查下

网友C:
可以不校准;
但是最好校准下

楼主: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最后发现外设时钟关于AWU/BEEP的gate要打开,数据手册上描述不清很误导人,在AWU配置流程那也没有提到。

网友D: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设置AWU,能不能指导一下

网友E:
当然可以不用校准了

网友F:
没要求 当然就可以不校准了

网友G:
楼主都说不要求了  那就当然不用校准了啊

网友H:
校准总比没校准好

网友I(2020-11-12):
请问AWU是什么寄存器啊

网友J:
最好还是要校准

网友K: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不用校正

网友L:
都可以啊  看楼主自己的要求啊

网友M:
如果不麻烦的话 还是校准一下好

网友N:
你配置时 注意这个地方:
apr[5:0]不能等于0x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