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三路同时采样的问题

楼主(2020-10-13):
MSP432能够实现三路同时采样吗?不知道这片子能否实现三路同时采样,循环采样的时间不严格同步,不然的话就需要三路外置AD来实现同时采样,成本就增加了

网友A:
单片机采样都是分时复用的

网友B:
这个类似电视的逐行扫描功能  不能同时进行的

网友C:
一次只能采一个通道的吗,我刚好也有三路信号要采集,直接连上不行吗?

网友D:
不管咋搞,单片机都避免不了分时分用问题

网友E:
自带采样保持

网友F:
这个是顺序转换的

网友G:
ADC10多通道采样转换

网友H:
设定ADC工作在sequence模式

网友H:
使用了三个通道,通道8,通道7,通道6

楼主:
需要选择好你的采样通道,特别是当你打算选用sequence模式时

网友I:
多个模拟信号进行采样并进行A/D转换

网友J:
ADC12配置有8路外部通道和4路内部通道

网友K:
要用到定时器触发ADC采样多路数据

网友L:
这个转换就是分为不同的采样时机。

网友G:
;6个8位并行端口

网友M:
如果你设置为通道8,它就意味着这个sequence会从A8一次轮询采样至A0。

网友N: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O:
ADC10MCTL0 = ADC10SREF_1 + ADC10INCH_8

网友P:
先对高通道x采样,然后再到x-1,最后知道A0通道

网友Q:
在ADC12里面是有多个结果寄存器的

网友F:
这个TI有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H:
4路内部通道可以将多个基准电压和内部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作为待转换模拟输入信号。

网友R:
模拟多路需要分时地将多个模拟信号连通,每次连通一个信号采样并转换。

楼主:
FPGA可以同时采样

网友S:
单片机和ARM都是有脑子的,没办法一脑多用。
只有FPGA很傻很天真。

网友T:
严格意义上的同时是不行的

网友U:
一次采集一路信号

网友V:
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 可以认为就是同时采集的

网友W:
fpga可以真的同时采集?

网友X:
不用要求那么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