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按键扫描问题

楼主(2020-10-13):
while(1)
          {
              if(!(P1IN&0x02)){//判断P1.1是否按下
                  Delay10ms(1);//消除抖动
                  if(!(P1IN&0x02)){//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if(i<9){
                         P1OUT^=BIT0;
                         i++;
                        }
              }
              }

按键按下放开一次 i 值应该加1,但是却加的不是1,而是大于1的随机数,请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这里没有问题,

网友A:
没有做按键释放判断

网友B:
while(1)
          {
              if(!(P1IN&0x02)){//判断P1.1是否按下
                  Delay10ms(1);//消除抖动
                  if(!(P1IN&0x02)){//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if(i<9){
                         P1OUT^=BIT0;
                         i++;
                        }
                         int j=0;
                         while(j<50&&P1IN&0x02){
                             Delay10ms(1);
                             j++;
                         }
              }
              }
加了之后问题依然一样

网友C:
判断按键释放是指判断按键是否断开

网友D:
这里在j>50后就退出了按键判断,并不确定按键是否断开,所以你这个判断可以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延时而已

网友E:
没用过这个芯片,如果if(!(P1IN&0x02))是判断按下的话,那应该把!去掉就可以了,如果按键按下是判断引脚是否等于0的话,那释放就是判断引脚是否等于1了

网友F:
u8 ucFlag = 0;

while(1)
{
        if(!(P1IN&0x02)){//判断P1.1是否按下
                Delay10ms(1);//消除抖动
                if(!(P1IN&0x02)){//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if (!ucFlag)
                        {
                                if(i<9){
                                        P1OUT^=BIT0;
                                        i++;
                                }
                                ucFlag = 1;
                        }
                }
        }
        else{
                ucFlag = 0;
        }
}

网友G: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判断按下按键和松开按键

网友H:
增加延时吧。

网友I:
判断有键按下?

网友J:
后面使用松开检测

网友K:
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L:
消抖都没用了

网友E:
按下弹起状态?

网友M:
按下某键不松开?

网友K:
要不就增加延时

网友D:
有计数法,但是需要消耗更多的内存。

网友N:
是不是按键有问题呢?

网友O:
可能延时短了。

网友P:
这个都是随机增加的。

网友Q:
如果松开了,则进行下一步吧。

网友B:
消除抖动时间太短了。

网友M:
没有松开这个按键吧。

网友R:
执行的按键次数太大了。

网友B:
判断松开再进行下一步吧。

楼主:
这个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S:
只看 这段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T:
需要结合其他部分代码

网友U:
可以打断点进去看看 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增加

网友V:
这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W:
楼主找到答案了能公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