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和JET51中调试时Watch窗口变量不实时显示

楼主(2020-10-13):
Keil和JET51中调试时Watch窗口变量不实时显示

楼主:
勾上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
一样也是不行

网友A:
为什么呢???? 帮你顶住啊!

楼主:
不能像stm32那样实时的看

网友B:
试了一下STC的51可以看实时数据

网友C:
应该是硬件就不支持吧

网友D(2021-01-06):
引用 楼主:

hi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