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楼主(2020-10-1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DSP问题。

楼主:
特殊情况下呢?

网友B:
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网友C:
顶一个   需要有合适的导通回路  如果实在不放心  加瞬态二极管  呵呵

网友D:
静电已经不是干扰的事情了

网友E:
呵呵, 一般情况, 还要特殊情况.真是扯不清楚了.
其实静电, 就是要个泄放通路.

网友F:
接地当然是要的. 其他的端口, 会接收静电的地方都要考虑泄放.

网友G:
所以, TVS 等器件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D:
电路合理布局最起码的
金属机壳 系统地和大地 要接起来

网友H:
关于静电干扰方面的解决办法的,首先是PCB板的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再者就是选型的元器件的也是需要多注意这方面的

网友I:
电路布局合理  输入端加TVS瞬态二极管

网友B:
有静电防护芯片,TI公司就有。

网友J:
处理好接地问题   应该会好很多吧   楼主

网友H:
抑制静电放电干扰必须从两方面着手:避免产生静电;切断静电放电电流途径

网友I:
静电干扰这个问题的是需要多注意的额,用手接触到的地方都存在的

网友B:
电路板上的防静电干扰的设计非常关键的。

网友K:
合理的布局,还有合适的泄放电通路

网友L:
电路板上,电源线和地线最重要。克服电磁干扰,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接地。

网友J:
对于双面板,地线布置特别讲究,通过采用单点接地法,电源和地是从电源的两端接到印刷线路板上来的,电源一个接点,地一个接点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还是得靠接地,让静电能快速释放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幻yes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中级技术员, 积分 174, 距离下一级还需 126 积分
中级技术员, 积分 174, 距离下一级还需 126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75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8-9-27
最后登录
2024-11-19
楼
幻yes

网友:
只看该作者
经常和静电问题打交道,如果遇到问题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微信号 15705177983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bqyj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资深工程师, 积分 13107, 距离下一级还需 6893 积分
资深工程师, 积分 13107, 距离下一级还需 6893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55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7-2-10
最后登录
2023-8-25
楼
bqyj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这应该是EMC的问题了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wuhany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78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14
楼
wuhany

网友:
只看该作者
静电, 一般都是电压很高, 但能量不大. 在 EMC 测试标准中专门有个静电放电模型来表征特性.
通常采用过压击穿泄放的 TVS 管来完成保护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jiahy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79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209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79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209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67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22
楼
jiahy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哦,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 2 页
返回列表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收费
Smi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