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做过DS18B20的进

楼主(2020-10-13):
以下是主函数 和18B20的主要部分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2+BIT3+BIT4+BIT5+BIT6;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lcdreset();
  clear_gcrom();
while(1)
{
  uint i;
  display_pos(0,0);
for(i=0;i<10;i++)
write_com(table1[i],0);
Temper=ReadTemp();
tableTemper(Temper);
display_pos(0,5);
for(uint i=0;i<4;i++)
write_com(table_Temper[i],0);
}
}

void Skip(void)
{
    Write_18B20(0xcc);
}
//----------------------------------
void Convert (void)
{
    Write_18B20(0x44);
}
//----------------------------------
void ReadDo (void)
{
    Write_18B20(0xbe);
}
//----------------------------------
int ReadTemp (void)
{
    char temp_low,temp_high,k; //温度值
    Init();
    Skip();
    Convert();
    delayus(60000);delayus(60000);//延时1s以上
    Init();
    Skip();
    ReadDo();
    temp_low=Read_18B20(); //读低位
    temp_high=Read_18B20(); //读高位
    temperature=(temp_high&0x0f);
    temperature<<=8;
    temperature|=temp_low;

    k=temp_high&0xf8;
    if(k==0xf8)     //温度为负值
    {
      temperature=~temperature|1;
      Temper=temperature*625;

    }
    else
    {
      //  Temper=temperature*0.0625*100;   //温度为正值
     Temper=temperature*625; //0.0625*10000
    }
    return Temper;
}
void tableTemper(uint Temper)
{
table_Temper[0]=(Temper/10000)%10;
table_Temper[1]=(Temper/1000)%10;
table_Temper[2]=(Temper/100)%10;
table_Temper[3]=(Temper/10)%10;
}

楼主:
采集的数据要通过12864显示出来

网友A:
楼主看程序能不能用,直接上硬件就行啦

网友B:
楼主没说明问题

网友C:
该程序的基本没啥问题的,可以边调试边修改的比较快的

楼主:
P1.0接DQ

楼主:
读不出数据

网友D:
看下时序没问题吧?

网友E:
网上很多的,21IC就有,我就是抄这里的代码。

网友F:
读不出数据,检查时序,18b20是单线通信的

网友G:
18B20主要是时序,时序正确,其他都OK。要注意延时的正确。

网友H:
你的时钟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I:
以前都是因为在延时上出现了问题。

楼主:
好的,我找找

网友J:
这个DS18B20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K:
读不出数据很正常。

网友L:
是不是等待时间不够

网友M:
有可能初始化中问题

网友N:
确定没抄错?

网友O:
8B20 对时间要求比较高

网友P:
延时比较多,转换一次需要零点几秒

网友Q:
工作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R:
这个对时间控制比较精确的。

网友S:
看看你的晶振,还有单片机设置的是1T工作模式还是6T  还是12T模式

网友T:
读取数据不正确吗

网友U:
查看一下手册是否正确呢

网友V:
时间间隔都不对的。

网友R:
delayms这个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M:
仿真可行?

网友W:
使用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X:
时序比较重要,所以系统时钟一定配置好了

网友Y:
很多空延时,效率很低

网友P:
应该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Z:
uint i;不要放在循环里面。
其他看不出,需要调试看时序才能知道问题

网友I:
18B20是单线通信,主要是时序问题

网友AA:
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AB:
看看你的晶振

网友AC:
要检测初始化是否成功

网友R:
很多空延时,效率很低。

网友M:
在发送或者接收数据的话,就会出现数据错误

网友AD:
VR+有AVCC(模拟电源正端),VREF+(AD转换器内部参考电源的输出正端),VEREF+(外部参考源的正输入端),VR-包括AVSS(模拟电源负端),VREF-/VEREF(AD转换器参考电源负端--内部或外部)

网友Y:
程序将进入死循环?

网友AE:
试过其他人编写的代码

网友AF:
在初始化中的问题

网友AG:
调调延时函数试试

网友X:
读取DS18B20一般主要控制好读取数据时的时序

网友AH:
建议自己网上找找可用的源代码

网友R:
对时序要求挺高的

网友S:
这个代码测试时序了吗?

网友F:
延时语句呢?

网友X:
在主函数里调用的话是不太稳妥的

网友R:
可能问题出在读时序方面

网友M:
通过温度来控制外部其他部件

网友AI:
更为效率的程序有吗?

网友H:
画一下DS18B20与单片机的连接

网友AJ:
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K:
这个时序要求挺严格的

网友AL:
可以用示波器卡卡看看波形

网友AM:
一直都回读0x55吗

网友AN:
这个没啥好办法 只能 一点一点调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