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自减的问题

楼主(2020-10-13):
if(Bianxing[0]>0)
                                        Bianxing[0]--;
程序里有这么两句,Bianxing[6]这个数组是long int.
调试时发现如果Bianxing[0]=1,自减之后就变为0XBF80000

网友A:
if(Bianxing[0]-->0)
这么搞就行了。

网友B:
另外如果等于1后那么就会变成0 啊。

网友C:
所以你这里最好换成无符号变量。

网友D:
因为你的这个变量不会小于0,你干嘛定义成有符号呢?

楼主:
弄好了,我在别的文件声明错了
extern float了

网友E:
变量定义的有问题

网友F:
变量类型不合适

网友G:
定义为无符号数

网友A:
基本功不扎实

网友H(2020-11-12):
数据类型的额问题

网友I:
定义成无符号类型的

网友J:
这种数据类型是有正负的

网友K:
改成这样声明也不对

网友L:
还是好好看看谭老师的c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