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运行出错

楼主(2020-10-13):
MSP430F149,用jtag下载程序的时候,一开始是好使的,但是有的时候板子运行一会儿再下就出现图上的提示,有时会提示成148,有时就干脆不识别。有意思的是一旦提示成148了,选择148型号也可以继续下程序。而不识别的仍然能正确执行功能,但是想重新下程序只能换芯片了。之前一直没遇到这种情况,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
电路就是430控制mos管开关,就是图中的电路,一共有12组。每隔1s开一个,循环工作。
J20是一个电磁阀,开启时工作电流600mA。VCC_VALVE是36V

网友A:
检查电路问题,感觉是供电不对

网友B:
仿真器与板子接了哪几根线,仿真器的VCC怎么接的

网友C:
JTAG和430直接相连的,供电也是。用jtag下程序的时候,没有加外部电源

网友D:
不能带负载用仿真器供电下载,如果带负载下载就不要接仿真器VCC

网友E:
能下程序,芯片肯定莫事

网友F:
可能你目标板与JTAG的电平不对等,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G:
试试用目标板的电源(3.3V那组)给jtag的电平IC供电,JTAG上的2脚还是4脚,记不清了以,一个是里面244供电,一个是供给目标板的3.3V(要断开)。

网友H:
有没有换过下载器呢??

网友I: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的msp430是从哪里购买的?有没有可能买到翻新的了?

网友J:
选择(MSP430F149)?

网友K:
主要是由USB驱动引起。

网友L:
下载排线断了吗?

网友M:
不匹配吧。

网友N: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O:
硬件选择不对。

网友F:
是不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P:
使用是什么编译环境呢?

网友Q:
不识别有问题。

网友R:
能够下载说明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D:
CCS还是IAR?

网友O:
和实际的硬件设备不匹配

网友S:
看看是否短路或者断路呢

网友T:
安装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U:
应该要重新设置才行的。

网友V:
可能无法读取硬件的ID了。

网友W:
跟复位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F:
编译环境设置的不对。

网友X:
可能是编译环境不对的。

网友F:
更新一下驱动程序。

网友Y:
是不是哪里里连接不牢靠啊

网友Z:
每次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AA:
有没有可能不小心操作哪部分核心了

网友AB:
不是硬件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AC: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