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括号里的内容有的带U,有的不带U

楼主(2020-10-13):
MSP430x54x的头文件,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括号里的内容有的带U,有的不带U,为什么?

网友A:
在一些编译器里面,数据后面不声明,会出现警告的。

网友B:
f代表浮点型的。

网友C:
数字后面带个U是表示无符号类型的数据

网友C:
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方式存储,相当于unsigned int

网友D:
无符号数,如unsigned int

网友E:
加U会把常量以usigned int存储

网友F:
表示这个数字是无符号型的

网友G:
u是unsigned的意思,表示无符号数

网友H:
示无符号的16进制数

网友I:
u后缀表示 unsigned

网友J:
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方式存储

网友K:
其实没啥影响的

网友L:
类似的还有加L,UL等等

网友M:
U是unsigned的首字母

网友N:
在进行运算时可以保持数据类型的一致性。

网友O:
C语言中整形常量默认为有符号int

网友F:
L表示该常数用长整型方式存储,相当于long
F表示该常数用浮点方式存储,相当于float

网友P:
加u尾缀并不会扩展常数占用的字节数

网友Q:
c语言中用宏定义一个常量,数字后面带个U, L, F

网友R:
这个值是无符号类型

网友S:
u就是unsigned,表示是无符号

网友O:
不加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T:
这个说的是,就是不同的数据类型的

网友C:
数字后面带个U是表示无符号类型的数据。

网友U:
在数据后加U通常是为了指明常量的数据类型

网友L:
表示这是一个无符号数,即unsigned类型的数。

网友O:
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

网友V:
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方式存储,相当于unsigned int;L表示该常数用长整型方式存储,相当于longF表示该常数用浮点方式存储,相当于float

网友W:
这个都是固定的

楼主: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呢

网友X:
你也可以不加的。

网友K:
U是unsigned的首字母。

网友S:
值后面加“L”、“l”、“U”

网友D:
以便与变量的数据类型保持一致或保证数据运算的正确性。

网友Y:
F表示该常数用浮点

网友E:
还有很多带有F 的。

网友Z:
unsigned int类型的整数,十六进制

网友V:
考虑计算的正确性。

网友V:
是寄存器的定义吗?

网友AA:
这是说程序设计里面的数据类型的么?

网友R:
带个U是表示无符号类型的数据

网友M:
unsigned int a = 32, b; b = 32 + 12U; // 表示12是一个无符号类型的数据

网友E:
数字后面带个U,L,F的含义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方式存储

网友G:
数值后面加“L”和“l”(小写的l)的意义是该数值是long型。

网友E:
其实没啥影响

网友AB:
并不需要你这样在常数上附加类型

网友AC:
这些常数你指定类型是没有用的

网友L:
数字在MCU存储中所占的字节数

网友R:
表示此整数为 unsigned 整型。

网友X:
Integer 的类型声明

网友D:
L表示该常数用长整型方式存储

网友O:
数值后面加“U”和“u”的意义是该数值是unsigned型。

网友Z:
C语言中,数字后面带个U,L,F

网友V:
加ul才会从int型长度扩展成long型长度。

网友J:
这个的问芯片的涉及厂家的哈

网友D:
u就是无符号的意思

网友D:
U是unsigned 的简写吧

网友AD:
在常量后面加L表示long int

网友AE:
在赋值的时候执行

楼主:
c语言中用宏定义一个常量

网友D:
u就是unsigned

网友H:
表示无符号的16进制数。

网友AF:
可能有符号扩展行为

网友AG:
常数一律默认为int型

网友AH:
表示是无符号

网友AI:
数字可以后面带个U, L, F

网友X:
同理加u表示unsigned int

网友S:
变量就被转换成了uint

网友O:
这个就是整型变量。

网友H:
表示无符号数

网友H:
当数据类型向不同类型并且宽度也不同的方式转换

网友AF: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AJ:
就是有没有符号的问题啊

网友AK:
整型数据是否有负值啊

网友AL:
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啊 楼主

网友AM:
相信楼主已经明白了

网友AN:
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不过建议楼主先补充一下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