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例程文档怎么改

楼主(2020-10-13):
将F0518改为F042,需要怎么改?

网友A:
为什么要改

楼主:
我不改变管教,只改变芯片型号,发现超级终端不能接收!

楼主:
哪位知道如何更改吗?

网友B:
你查看一下跟型号相关的设置,肯定有相关宏配置的。不同的芯片内部地址不一样。

网友C:
引脚兼容吗

楼主:
引脚 兼容!

网友D:
寄存器一样不

网友C:
引用的文件里有需要更改的吗

网友A:
是不是默认配置上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E:
引脚兼容吗?配置兼容吗?

网友F:
那么能发送数据吗

楼主:
可以发送数据 但是接受到第一包就不行了

网友G: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H:
两个手册对照着进行更改比较好一些,自己试着去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