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OP_XXX这个代码项啥意思

楼主(2020-10-13):
OP_XXX这个代码项啥意思

网友A:
文档里找不到说明?

楼主:
整篇文档里都找不到

网友B:
这个信号放大的倍数的要充分考虑比较器的门限的

楼主:
就是有没有SH79F166例程?由其是初始化部分的

网友C:
初始化部分?

网友D:
代码选项,是烧写的时候,工具选择的,程序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E:
烧写程序时来进行选择的。

楼主:
多谢6楼,明白了

楼主:
在应用指南2.4.2.1找到了,还以为是哪个寄存器中的某一位呢。

网友F:
keil 里面有选择的

网友G:
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