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HK32F030MF4P6 Flash读保护设置没有生效

楼主(2020-10-14):
void flash_readProtectSet(void)
{
    if(FLASH_OB_GetRDP()==RESET)
    {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Flash保护
        FLASH_OB_Lock();
    }
}

使用上面的函数,执行后,Flash读保护不生效,复位也没有用,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是不是这个芯片太便宜,连这个功能也省掉了

网友A:
这个芯片太便宜,连这个功能也省掉了

网友B:
你要先解锁flash.  也就是在你的函数先调用Flahs_Unlock(); 返回前调用flash_Lock()

网友B:
软件能够读保护的,是你的操作Flash前没有解锁。操作后记得要锁上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能够读保护的,是你的操作Flash前没有解锁。操作后记得要锁上flash

FLASH_Unlock();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Flash保护
FLASH_OB_Lock();
FLASH_Lock();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能够读保护的,是你的操作Flash前没有解锁。操作后记得要锁上flash

已经可以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芯片太便宜,连这个功能也省掉了

   这个玩笑有点好笑诶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ASH_Unlock();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Flash保护

是的,任何对Flash的操作包含OPTION区域操作,都要先把Flash解锁,操作完然后上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任何对Flash的操作包含OPTION区域操作,都要先把Flash解锁,操作完然后上锁。 ...

用ST-LINK V2烧录 HK32F的时候,如何才能操作直接禁止读(防止被他人用编程器读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ST-LINK V2烧录 HK32F的时候,如何才能操作直接禁止读(防止被他人用编程器读出)? ...

初始化代码里,先按1楼做判断 if(FLASH_OB_GetRDP()==RESET)
然后按5楼执行{}

网友F:
少了两个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笑有点好笑诶

应该这么说,为了尽量增加功能、尽量降低成本,为了有一颗强大的芯,厂家只能把管脚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