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帅哥做过无源蜂鸣器 发声‘叮'’电路? 望不吝赐教。

楼主(2020-10-14):
需求:电源电压5V或12VDC,设计电路控制无源蜂鸣器  发声,可以产生 '叮' 声音的驱动代码原理。      望不吝赐教。 谢谢
进展:原来,要发出 叮 这种悦耳  要用直径17mm的 和玄无源蜂鸣器 ?

网友A:
你去录一个音,然后分析波形特征呗

网友B:
电路都比较简单,无源的意思要软件去驱动

楼主:
出 微波炉工作完成后 那个  叮 的声音   频率如何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 微波炉工作完成后 那个  叮 的声音   频率如何变化。

找个存储深度比较牛B示波器采集一下吧,然后按照波形编程。估计没有规律,可能要做个表格了。以上纯属本人的胡扯,只当吹个牛X。

楼主:
我用STM8 PWM去驱动 可以发声音。4K左右声音最大, 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发出 “叮” 这样 干脆的。 看了网上大家的一些资料,要修改频率,不过试了试 都没得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D:
和弦音原理图,软件为buzPWM一直输出4K方波,buzP脚用来控制时间 叮  一般为开220ms,关2.5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弦音原理图,软件为buzPWM一直输出4K方波,buzP脚用来控制时间 叮  一般为开220ms,关2.5s
...

C31 这个电容和R26这个电阻的 作用?

@lu50211 : 另外一边4K 一直震荡,然后开启充电 0.2S 然后关闭, 声音是比普通蜂鸣器好一些。我用的是和玄蜂鸣器,不过 叮 的声音还是出不来。
@lvben5d : 检测一下电路,看一下波形。 参数尽量不要调整,等你调出后可以去调整。 整个波形4K是不能关闭的,只有整个计数完了后同时关闭PWM和BUzP脚。
@lu50211 : 我飞线了1个板子,C31是22uf R26为0欧,按照你这个时序,没有出 叮 声音。
开时对电容充电,关时放电,产生和弦音的尾音。

网友D:
引用 楼主:
C31 这个电容和R26这个电阻的 作用?

实际波形,频率是4KHz

网友E:
我是丁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波形,频率是4KHz

终于 胡乱下  可以产生叮的声音了,震荡频率一定要接近 你买的无源蜂鸣器的频率。 打开蜂鸣器供电电源 一定时间,然后关闭电源 继续震荡,就会产生和旋的尾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