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Printf的问题

楼主(2020-10-14):
程序是这样的,

         long i = 10;
            long j = 3;
            printf("i = %ld, j = %ld\n", i, j);

但是输出结果却是:
i = , j =

为啥没有结果啊?

楼主:
经过2天不断的尝试,问题解决了。
一定要重定向fputc,putc,putchar,fputs,我之前没有重定向fputs,就导致了输出数据不完整的问题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string.h>

int fputc(int _c, register FILE *_fp)

{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 == 0);

        SciaRegs.SCITXBUF = _c;

        return _c;

}

int putc(int _c, register FILE *_fp)

{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 == 0);

        SciaRegs.SCITXBUF = _c;

        return _c;

}

int putchar(int data)

{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0);

  SciaRegs.SCITXBUF=data;

  return data;

}

  21. int fputs(const char *_ptr, register FILE *_fp)

  22. {

  23.   unsigned int i, len;

  24.   len = strlen(_ptr);

  for(i=0 ; i<len ; i++)

  {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 == 0);

        SciaRegs.SCITXBUF = (uint8_t) _ptr[i];

  }

  return len;

}

//之前没有重定向fputs函数,造成了问题,添加了之后,就OK了

网友A:
fputc() 把 字符 c 转换到 unsigned char 类型, 然后 从 stream 流 输出.
fputs() 把 字符串 s 从 stream 流 输出, 但是 不输出 结尾处的 '\0'.

网友A:
putc() 等于 fputc() , 只是 它 可能 以 宏 的 形式 实现, 并 多次 访问 stream 流.
putchar(c); 等于 putc(c,stdout).
puts() 从 stdout 输出 字符串 s 和 一个 换行符 (newline).

网友A:
如果 操作 成功, fputc(), putc() 和 putchar() 返回 把 字符 从 unsigned char 类型 转换来的 int 值, 否则 返回 EOF .

网友A:
同时,还有 如果 操作 成功, puts() 和 fputs() 返回 大于等于零的值, 否则 返回 EOF .

网友A:
同时感谢楼主分享自己遇到的问题,为其他人提供了好的资源,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