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关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20-10-14):
在执行中断程序的时候,有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了,而这个高级中断执行完我不想让之前那个中断程序继续执行,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在高优先级中断里面设置一个标志位, 然后当它执行完之后, 返回到 低优先级的ISR里面,  设置几个节点来检测这个标志位, 一旦发现置位, 就提前return了..

网友A:
不过为啥要这样做???

高优先级的中断需要重启一下 前一个中断不需要再继续执行了

网友B:
不好处理,因为中断可能嵌套了几次,而且之前的中断使用了多少堆栈也不知道

网友C:
通过修改栈里的指针也许可行,不过你都准备重启了,执行一下低优先级也无所谓, 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