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6818开发板-Qt4.7-4G_EC20的移植

楼主(2020-10-14):
EC20 模块封装成标准的 PCIe 接口,和开发板主要通过 usb 通讯。 此次提供的文件有pppd 源码、编译好的 chat 和 pppd 工具、wcdma,wcdma_back,wcdma-chat-connect、wcdma-chat-disconnect 以及要在文档最后使用的 pppd_conf.sh 脚本,如下图所示。

在进行编译之前要先修改编译器为 arm-2009q3 编译器,如何设置编译器参见手册 5.2.2“交叉编译工具的安装”。另外为了避免使用环境变量设置编译器而可能出现的问题,文档中大部分编译是使用编译器的绝对路径,用户也应先找到自己编译器的绝对路径待用。下图是本次编译使用的编译器以及编译器压缩包。

由上图可知该编译器的绝对路径为“/usr/local/arm/arm-2009q3/bin/ arm-none-
linux-gnueabi-gcc”。
1.驱动支持
首先需要对 Linux 内核驱动做一定的修改,使操作系统能够支持 EC20,首先增加 VID 和
PID,即 usb 的厂商 ID 和设备 ID。在内核源码中的 kernel /drivers/usb/serial/option.c 文
件里添加如下两项内容。
#define EC20_VID 0x1E0E
#define EC20_PID 0x9001
如下图所示。

然后搜索 option_ids,在 option_ids 列表中增加以下内容。
{ USB_DEVICE(EC20_VID, EC20_PID) },
如下图所示。

回到 kernel 目录,配置 make menuconfig 以下两项。Device Drivers →
USB Support →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 →
USB driver for GSM and CDMA modems

以及在 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的<*> PPP***全部选中

然后编译内核,并烧写到开发板。
2. 编译 ppp 拨号工具
将提供的源码解压到 Ubuntu,进入解压的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使用“./configure”命令配置源码,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make CC=/ usr/local/arm/arm-2009q3/bin/ arm-none-linux-gnueabi-gcc”编译源码,注意这里使用编译器的绝对路径。

编译到此完成,可以看到在 pppd 文件夹生成了 pppd 工具,在 chat 文件夹生成了 chat工具,如下图所示。

3.拷贝工具
将上面步骤中生成的 pppd 和 chat 工具下载到开发板/usr/sbin/目录下。将压缩包提供的脚本 wcdma,wcdma-chat-connect,wcdma-chat-disconnect 拷贝
到开发板的/etc/ppp/peers/目录下。
最后在开发板执行以下指令,建立软连接。ln /lib/ld-linux-armhf.so.3 /lib/ld-linux.so.3
4.测试
首先将天线安装到开发板上,如下图所示。

插入手机卡后重启开发板,并将脚本 pppd_conf.sh 拷贝到开发板,然后使用用命令“./pppd_conf.sh &”运行脚本,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ping www.baidu.com -c 4 -I ppp0 ”测试,可以看到连网成功(由于 4G连接需要搜索信号,所以在信号较差的区域需等待一段时间,才能上网)。

移植到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