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戴式设备上的无线通讯,用什么好?

楼主(2020-10-14):
穿戴式设备的无线通信,功能只要一个开关,点动的。接收端平时输出 0,开关按下时输出 1。
显然它的要求是:
1、作用距离短,最多3米
2、电池小。最好一节 3.7V 钮扣。

现在有这些选择:
1、蓝牙。缺点:市售的模块都是串口、音频的,没有专门开关量的。不知能否用串口的改装。另外一般要配手机,但我要摆脱手机。
2、315M 和 433M 的无线模块。缺点:不知道会不会干扰对讲机。而且这种模块出来很多年了,如果很好的话怎么还会有蓝牙呢?它们是否另有缺点呢?

网友A:
功能如此简单用433MHz的简易信道最合适,功率不高就不会干扰其它设备。蓝牙适用场合与此不同,不同应用场景自然需要不同的方案,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案可以包打天下。

网友B:
433 2.4g 都可以吧?

网友C:
BLE,其他都是**肋。

楼主:
没看到有 2.4G 的无线模块啊。
莫非你说的 2.4G 就是 蓝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 2.4G 的无线模块啊。
莫非你说的 2.4G 就是 蓝牙?

nrf24l01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