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关于无感电机驱动中反电动势常数的动态放大?

楼主(2020-10-14):
关于无感电机驱动中反电动势常数的动态放大?

无感系统中,比如反电动势常数是0.86mv/rpm,500是0.43v,V1000是0.86V,1万转是8.5v?
如何让电机控制系统有这么大的动态检测范围?
可以动态调整反电动势检测的放大倍数吗?

网友A:
可以调整,反电势进比较器前一般有分压,把接地那个电阻改为接IO,IO为高阻就相当于不分压,IO输出低电平就是分压。
https://blog.csdn.net/finhaz/article/details/107736709

网友B:
涨知识了,不错,不错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反电势进比较器前一般有分压,把接地那个电阻改为接IO,IO为高阻就相当于不分压,IO输出低电平就 ...

如果是FOC控制,要读反电动势的值大小,用这个办法也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FOC控制,要读反电动势的值大小,用这个办法也行吗?

FOC一般不是只管相电流,没听说要测反电势啊。
估计不好测吧,三个相都有PWM,没有悬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