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资料] GP8500 2.7-5.5V供电 PAC芯片(PWM转电压),内置12BIT DAC

楼主(2020-10-14):
特性
  • GP8500将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0-2.5V或者0-VCC的模拟电压输出
  • 输入信号范围0%-100%
  • 输入PWM信号的频率范围: 50Hz to 50KHz(小于50Hz请联系客益电子)
  • 输入PWM信号高电平:2.7V-5.5V
  • 输出电压误差:< 0.5%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0.1%(选择内部2.5V基准)
  • 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脚与地短路时芯片进入保护模式停止输出。
  • 电源电压:2.7V-5.5V
  • 功耗:<4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500是一个PWM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相当于一个PWM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的DAC。此芯片可以将占空比为0%到100%的PWM信号线性转换成0-2.5V或者0-VCC的模拟电压,并且输出电压精度小于0.5%。
应用
  • 通用信号转换
  • 马达调速、LED调光
  • 逆变器、电源
  • 工业模拟信号隔离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8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5.5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典型电路)

注意:
1、当作为板级接口时,VOUT输出端加上TVS等保护电路。

4. 器件功能
GP8500是一款高性能PAC芯片(PWM到模拟电压转换器),输入PWM信号的频率可以兼容50Hz到50KHz。输出电压范围为0-2.5V或者0-VCC,通过REFEN信号选择PAC的基准电压,如果REFEN浮空或者接地,则芯片的电源VCC作为基准电压,芯片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VCC;当REFEN接VCC时,则芯片的电源内部2.5V作为基准电压,VOUT输出范围为0-2.5V。 PWM信号的占空比为0%至100%,当选择0-VCC输出时,VOUT=VCC *DPWM;当选择0-2.5V输出时,VOUT=2.5V *DPWM。DPWM 为输入信号PWM的占空比。

5. 表-B 交流特性

6. 表-C 直流特性
7. 订购须知

8. 封装信息

网友A(2020-11-29):
有没有详细规格书?

网友B:
温度系数是全量程的吗?

楼主(2021-08-03):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详细规格书?

请参考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系数是全量程的吗?

温度系数的计算方法  (Vt1-Vt2)/Vmax(t1-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