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压 通过电阻分压后 测量不稳

楼主(2020-10-14):
如上图所示:交流电压通过四个精密电阻进行分压,然后通过继电器切换 再进入运放。
问题现象:不经过电阻分压直接进运放 得到的交流有效值值非常稳定。
只要经过电阻分压。用六位半表测得的电压有效值都在缓慢的变化,变化规律以差不多50Hz在变化。
难道是因为空间中的50Hz电磁波干扰耦合进电阻了吗?求大神解答

楼主:
如图所示,加在两端的标准电压很稳定,但是用电压表测得的电压在波动 如夹在两端的电压为50V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有人 不过我也不懂 帮你顶一个

网友A:
不是做精密仪表,软件滤波搞定。

@叶春勇 :还需要获得初相位,所以还不能用电能表芯片
@玩儿玩儿玩儿为 :放弃此方案,用带spi的电表芯片。然后校准下就是了。
确实是精密仪表 电压精度要在千分之一内

网友B:
电阻分压本身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标准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本身不会有问题,

分压电阻在20k左右时无此现象,分压电阻越大,现象越明显

楼主:
DDS标准源

网友D:
电阻越大越明显,那就是继电器的串扰了,换干簧管继电器试试。

网友:
我们用的交流电压本身就是处在变化的啊,这应该很正常啊。你用万用表去测AC220,数字都是一直在跳的

@zyj9490 :请教您下那要如何改善呢
@zyj9490 :您说的很有道理 我去试试信号源看
受干扰了,关键是信号源内阻太大,从量测点看进去。感应到空间磁埸。

网友E:
交流信号,  信号本身的稳定性有没有测试呢?

网友F:
高阻回路易受干扰,加接地屏蔽罩就可以了。

请问是接大地吗

网友F:
另外继电器线圈应该有一端接AGND。

网友G:
如果你的+12V -12V电源滤波不好,干扰都能经过二极管的电容耦合进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12V -12V电源滤波不好,干扰都能经过二极管的电容耦合进来了吧?

不经过电阻分压的电压测量是很稳定的,精度在千分之一内,排除电源干扰,现在看来就是电阻分压的事,或者测量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继电器线圈应该有一端接AGND。

排除继电器干扰了,因为不经过信号经过继电器,然后进入电阻分压网络,在进入运放,当不经过电阻分压的时候 信号很稳定

那时信号源内阻低。

网友H:
我是潍坊电表厂的,电阻分压经常用,你要进op前加低通滤波器

我输入的有用信号是50Hz,杂波频率也是50Hz,刚试了下加低通滤波器不起作用哎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是潍坊电表厂的,电阻分压经常用,你要进op前加低通滤波器

假如你对谐波不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如你对谐波不做要求

请问您有用高阻分压电阻方案测量 50Hz电压 的方案吗 可有偿

网友F:
台式数字万用表和交流毫伏表是两种典型的分压电路形式,都需要接地屏蔽和继电器线圈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式数字万用表和交流毫伏表是两种典型的分压电路形式,都需要接地屏蔽和继电器线圈接地。 ...

我设计的时候继电器供电和模拟供电是完全隔离的,这样继电器线圈也可能有干扰是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时候继电器供电和模拟供电是完全隔离的,这样继电器线圈也可能有干扰是嘛? ...

如果是不同的变压器绕组供电,一定会引入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不同的变压器绕组供电,一定会引入工频干扰。

我尝试将 继电器线圈接地的一端接到模拟地,串模干扰果然减少了些,想请教您您说的屏蔽接地要如何实施,本人对屏蔽还是新手,是要接到大地吗?

网友I:
尽量把测量的2根线,测量段和地端靠近走线,红色地线靠经测量线,保证黄色圈内面积最小,不然被工频调制另外,不经过电阻分压,没有干扰是因为,直接测量的时,回路阻抗直接被被测量电源短路,所以阻抗很低,不易干扰。
接入分压电阻后,回路阻抗是上分压和下分压电阻并联值,很大,再经过环路接收到了工频50Hz干扰。

网友J:
可以是下同样的电路,用跳线短接继电器 ,看看是继电器影响还是其他影响 ,目前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我没有继电器,当分压电阻较小时候 没有干扰,分压电子大时候有干扰

网友K(2020-11-28):
这种情况我也碰过,没解决。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排除继电器干扰了,因为不经过信号经过继电器,然后进入电阻分压网络,在进入运放,当不经过电阻分压的时 ...

应该是回路有干扰 一般用三个220K电阻串联 然后送入比如RN8209这样的芯片  妥妥的

网友M:
把标准源输出频率设置为60Hz,避开工频干扰试一下,还有你用的这款标准源的显示是设定值,不是真实值。

网友N:
检查下测量方法上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O(2024-09-14):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单纯用三个电阻对交流电压分压时,分压输出的交流电压会缓慢波动,我这个波动比较缓慢,约几十秒一个周期吧,分压电阻分别为1M,10K,1M,分压比为1:201,输入100Vrms交流电压,分压输出波动范围约14mVrms,输入的100Vrms是没有波动的,14mVrms*201=2.814Vrms;用高精度低温漂电阻测试效果几乎没有改进,使用100K,2K,100K电阻进行分压也几乎没有改进,目前看你帖子的答复感觉是空间电磁场干扰,还没去验证,想问问你之前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