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管低频动态等效电路问题求解

楼主:
各位大佬好!
小弟最近在学习坛里的热门书籍《新概念模拟电路》,PNP管低频动态等效电路有疑惑还请大佬们指教。

PNP晶体管的放大机构应该是电流由发射极流入基极和集电极流出,为何在低频动态等效电路中,电流由基极和集电极流入,发射极流出?

网友A(点评):
交流等效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B(2020-10-14):
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是小师,越是喜欢乱起名字,而且起过名字非常骄傲,非常有成就感,

这种低频小信号等效电路,一个电容电感也没有,怎么能叫动态电路?

要是混合Π模型,你说他是动态等效,或许能说的过去。

网友C(点评):
前问中有解释这只是低频模型,Cbe等等 等效电容全部忽略了。跟您请教下,这种小信号等效电路,输入确实是动态变化的,为什么不能叫做动态电路呢?我是个菜鸟 谢谢

网友C(点评):
我百度查了一下,这里叫做动态电路可能确实有点问题。我主题里的问题能请您帮忙解答一下吗?感谢

网友A(点评):
这个叫中频等效电路,低频极限要考量耦合电容,旁路电容的。可用MIT电容短路法评估下频。

网友B:
画红线那句话,意思是说:h参数等效电路,跟管子的类型无关,跟电路结构无关(CE/CB/CC),具有一般性。

更具体地说,翻译成白话文,就是PNP和NPN管小信号模型,结构上相同,只是符号上有所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红线那句话,意思是说:h参数等效电路,跟管子的类型无关,跟电路结构无关(CE/CB/CC),具有一般性。

...

感谢

网友D:
三极管电流, 通常不就是由基极和集电极流入,发射极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电流, 通常不就是由基极和集电极流入,发射极流出?!

NPN和PNP都是如此?PNP电流,基级、集电极流出,发射级流入啊

网友A(点评):
这是半导体物理模型的解答,发射结扩散多子。集电结收集多子,基极控制多子通过率。

网友D:
PNP 电流,基级、集电极流出,发射级流入,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