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一、CH32V103应用教程——新建工程

楼主(2020-10-15):
CH32V103应用教程——新建工程

1、新建项目工程

在进行CH32V103相关外设应用学习之前,我们首先使用MounRiver Studio新建一个工程,以GPIO教程(点亮LED)为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创建LED工程。打开MounRiver Studio,点击File-->New-->MounRiver Project

点击MounRiver Project之后,出现如下界面:

第二步:
设置型号选型、工程名称和存放位置。选择Existed Vendor/Series和Existed Type-->更改工程名称-->取消Use default location勾选-->自定义文件位置;其中“更改文件名称”和“取消Use default location勾选”可不进行操作,使用默认设置,但此处建议进行修改。由于本次实验以点亮LED为例,修改工程名称为LED,工程存放位置设置为桌面,Existed Vendor/Series这一项选择CH32V103,Existed Type选择CH32V103C8T6。最后点击Finish完成工程创建。

工程创建完成之后,MounRiver Studio编译页面及桌面文件夹如图所示:

创建的工程目录清单说明如下:

第三步:
添加Hardware文件夹。在工程下面建立一个Hardware文件夹,用于存放保存每个实验外设驱动文件的子文件夹,具体步骤如下:选中LED右击-->选中New-->选中Folder左击,操作步骤如图所示:

点击选中Folder之后,出现如下界面,在Folder name中输入Hardware,点击Finish完成。

点击Finish完成之后编译器界面及文件夹界面如下:

第四步:
添加LED子文件夹。因为本次教程以点亮LED为例,因此可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LED子文件夹,用于接下程序编写存放led.c和led.h文件,具体操作步骤与第三步类似,如图所示:

点击选中Folder之后,出现如下界面,点击图中标注处将LED工程展开,选中Haraware,在Folder name中输入LED,点击Finish完成。

点击Finish完成之后编译器界面及文件夹界面如下:

2、添加相关外设驱动文件
第一节第四步讲述如何在Hardware文件夹下添加一个LED子文件夹,本节我们将讲述如何添加led.c和led.h两个文件并放入LED子文件夹中,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中LED-->选中New-->点击File

点击File之后,出现如下界面:

第二步:
点击LED展开,选中Hardware文件夹下LED子文件夹,File name中命名为led.c,点击Finish完成。如图所示:

点击Finish完成之后,界面如图所示:

led.h文件建立过程与上述步骤一致,led.c和led.h两个文件建立完成之后,显示界面如下所示:

3、添加路径
完成工程建立之后,需添加相关文件路径,否则程序代码编写完成编译会出错。本节介绍如何添加Hardware文件夹下子文件夹及相关文件的路径,具体步骤如下图所示:
第一步:选中工具链设置按钮左击;

工具链设置按钮左击之后出现如下界面:

第二步:
左击选中C/C++ Build下的Settings-->选择Tool Settings-->选择GNU RISC-V Cross C Compiler下的includes-->点击Include paths右边的绿色加号按键;

点击Include paths右边的绿色加号按键之后出现如下界面:

第三步:
点击Workspace;

点击Workspace之后出现如下界面:

第四步:
展开LED文件下-->选中Hardware文件夹下LED子文件夹-->点击OK之后出现如下界面-->再次点击OK-->然后点击Apply and Close;

当添加路径完成之后,即可编写代码并编译运行。

4、编译及下载验证
代码编写完成之后,需要对当前工程进行编译运行,具体编译按钮操作如图所示:

图中:1为增量编译当前工程; 2为重新编译;3为编译全部工程。编译无错后会出现如下提示:

确认程序没有错误之后,下载到开发板运行,此处需要用到WCH-Link模块。WCH-Link模块与开发板的具体连接如下图所示(其中3.3V和5V任选一个连接即可):

将WCH-Link模块与开发板连接之后,WCH-Link模块插入电脑USB口进行程序下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点击MounRiver Studio上方Download按钮,如图所示:

点击Download按钮之后出现如下界面:

第二步:
点击下图标注处,选择工程目录obj文件夹下hex文件打开,之后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
检查是否处于读保护状态,若处于读保护状态,则取消读保护,然后点击下载按钮,进行程序下载,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图中,1为查询设备读保护状态,2为解除读保护,3为设置读保护,4为执行下载按钮,5为清除输出信息按钮。

程序下载成功之后,会出现如下界面,表示下载成功;

网友A:
跟着帖子慢慢学

网友B:
已经申请评估板了,拿到板子后跟着学习,期待更多的教程。

网友C:
感谢分享,期待板子到手后跟着楼主学习

网友D:
咱的CH32V103开发板。

网友E:
有已经通过官方渠道申领到评估板和l类似ST Link烧写工具的兄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已经通过官方渠道申领到评估板和l类似ST Link烧写工具的兄弟吗

哈哈,我申请到了

网友E(点评):
请问是在哪儿申请的呀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E: 沁恒官网:http://www.wch.cn/services/request_sample.html

网友F:
相比 51~~~~  这操作真心累阿

网友G(2020-11-28):
这个教程写得太详细了,楼主费心了啊,我申请得开发板也拿到了,开始按照教程上手了,谢谢。

网友H(2021-01-21):
这个确实不错的。

网友I(2023-04-25):
请问大佬,MounRiver Studio 能否像 Visual Studio Code一样可以进行代码格式化?

网友I:
哦,代码格式化功能 找到了。

网友I:
请教:调试模式下,Peripherals 界面 怎么没有寄存器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