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1复位或重启后,之前设置的参数会变回默认值或消失

楼主(2020-10-14):
大佬们,我想要询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这边的芯片出问题了,还是我的操作错误?
还有在我设置CH9141为主机模式时,复位后没有变为主机,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A:
这些配置都不会有问题的,我这边测试可以正常配置,
可以检查下RELOAD恢复出厂配置引脚是否误接低电平,导致一直是恢复出厂设置状态;
配置后不需要发送SAVE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