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460支持FSMC总线功能吗

楼主(2020-10-14):
华大HC32460支持FSMC总线功能吗?如果不支持,hc32是怎么外扩ram或者flas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C32F460  RAM 192K 还不够用?

不一定是RAM不够用,有些外设使用的是FSMC总线接口,如何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SMC您需要支持什么外设?具体点

一颗带插补功能的运动控制专用芯片 TC6014只有并行接口,用STM32的芯片的FSMC接口可以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SMC您需要支持什么外设?具体点

还有用F460驱动7寸以上分辨率800x480的液晶显示屏时,192K RAM用起来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需要扩展RAM,怎么处理

网友C:
根据数据手册来看,HC32460是不支持FSMC总线功能的。不知道其他的产品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MC您需要支持什么外设?具体点

外扩cpld,fpga的双口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