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463A 异步降压转换器DC-DC芯片 合泰原装

楼主(2020-10-14):
HT7463A/HT7463B
52V/600mA, 1.25MHz/550kHz 异步降压转换器

HT7463A/B 是一款电流模式的降压型 转换器, 它具有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 4.5V~52V。HT7463A/B 适用于各种应用, 调节不稳定的电源至固定的稳定输出。内 建低阻值0.9Ω 的切换开关,使得该IC 拥 有85% 的良好工作效率,加上有效地降低 芯片表面温度的优点。

HT7463A/HT7463B 的工作频率分别固定在1250/550kHz, HT7463A 允许使用较小的外部元件, 同时 仍能够具有较低的输出电压纹波。软启动 功能通过使能引脚实现,通过连接一个外 部RC 电路允许用户为特定的应用自定义 软启动时间。

输入电压范围宽 4.5V to 52V
52V/0.9Ω 内部功率MOSFET
600mA 输出峰值电流
高达90% 的效率
1.25MHz (HT7463A) 和 550kHz (HT7463B)固定工作频率
超低关机功耗 < 1μA
输出短路保护
热关机保护
封装类型: SOT23-6

联系人:梁**
手机:18982956706
QQ:1985814819

网友A(2021-01-26):
请问,HT7463A输出电压不稳,是什么问题?简单描述下应用:输入24V,输出设置4.8V,15uH功率电感,输入输出电容均为10uF 1206电容;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时不时出现电压过高,导致TVS保护,负载电流大了这种情况会改善,芯片不发热,试过22uH,33uH电容均不行,换上新片子,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问题

网友B(点评):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暂时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看过一个人说,这个片子有输出大电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必须要100uf以上的电容,现在加大输出电容,加个负载电阻,基本正常,准备换其他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