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的计算

楼主(2020-10-14):
(无正文)

网友A:
ctr按100%算,原边应是1MA。

网友B:
按最小CTR计算,再考虑降额,就是楼上的2mA

网友C:
那就是2mA

网友D:
2mA  偏小了啦,   还得考虑器件离散型和老化问题的

网友A(点评):
如果是欧美产的,还是比较靠谱的,国产的要降额。

网友A(点评):
是东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mA  偏小了啦,   还得考虑器件离散型和老化问题的

不小啦,已经考虑最小电流传输比,同时降额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