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C的串口通信

楼主(2020-10-14):
最近想做单片机和PC的串口通信在网上查了下,看到一个模拟终端(virtual terminal)不知道是什么。哪位能为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
我主要是想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送到PC上

楼主:
能用这个模拟调试么

网友A:
相当于虚拟了一个串口,通过这个串口和单片机连起来,可以直接在界面里输入数据,也能看到返回数据

网友B:
嗯,如果加个虚拟串口软件,可以和电脑的真实串口连起来

网友C:
有没有用过windows中的超级终端?

网友D:
那就差不多了,这个虚拟终端也是类似用途的,收发串口数据的。

楼主:
通讯协议可以自己定义,比如你要往FPGA写数据,就把写和片选置高,然后把你要写的数据往数据总线上一送就行了

楼主:
它不是相当于一个用VC或VB编写的人机界面的软件么?

网友E:
能说的仔细一点吗?

网友E:
这个虚拟终端也是类似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