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控制增益的电压

楼主(2020-10-14):
输入信号的大小不同时,要保证相同的放大倍数,控制增益的电压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就应该是这样啊

网友B:
你说的不同输入,要保证相同的放大倍数,需要不同的控制电压的现象是不正常的。

网友C:
能否把你的输入/输出、需要的增益、增益控制电压数据统计出来?以便分析。

网友C:
对,VGA810是电压控制的程控放大器,增益由控制电压控制,当输入/输入在VGA810标定的输入/输出范围内,控制电压在-2V~0V之间时,增益和控制电压具有很好的线性度,请参考数据手册图6.

网友D:
设增益电压是为了改变增益。
要“固定不变”,还要它干什么,添乱吗?

网友C:
你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的

网友E:
只要你频率和信号大小在一定范围内,一个放大电路的增益就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