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Z-DA 可以跑 Linux 吗?

楼主(2020-10-14):
我看这个系列的手册,用了支持虚拟内存的 MMU,不禁联想到 Linux 对 CPU 的要求。这个系列的单片机有没有过哪位跑起完整版 Linux 的?

楼主:
我说的不是 uCLinux,而是标准的 Linux,甚至是标准发行版如 Debian。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支持,官方目前应该是没有放出BSP的支持。

网友B:
应该不行吧

网友C:
没那么大内存吧

楼主:
这颗芯片支持核封 32MB LPDDR2 或外挂最大 128MB DDR2。

网友D:
开源社区方面也没有人在做吗?

网友E:
我怎么觉得 Microchip 甚至可以出一版这款芯片直接片内用 Mask ROM 把 u-boot 和芯片对应的设备树烧录进去。

网友F: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G:
这个肯定不行啊

网友H:
原理上带MMU是可以支持的,但没有现成移植好的驱动以及Demo。
如果想跑Linux,可以用SAM9x60/SAMA5系列的MPU,Linux的驱动和开发环境都是Ready的,拿来就可以用。
Microchip的Linux解决方案都在下面的链接里了。
https://www.linux4sam.org/bin/view/Linux4SAM

网友I:
这个配置怕是不行吧,现在大部分主流Linux 都不支持32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