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问DAC7573里的LDAC引脚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0-10-14):
问DAC7573里的LDAC引脚的作用是啥?

楼主:
该如何连接?

网友A:
LDAC Functionality
Depending on the control byte, DACs are synchronously updated on the falling edge of the acknowledge signal that follows LS byte. The LDAC pin is required only when an external timing signal is used to update all the channels of the DAC asynchronously. LDAC is a positive edge triggered asynchronous input that allows four DAC output voltages to be updated simultaneously with temporary register data. The LDAC trigger should only be used after the buffer's temporary registers are properly updated through software.

楼主: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简单地说: 在缓冲模式下, 通过 LDAC 引脚, 通知 DAC 芯片更新输出.

网友C:
LOAD dac的缩写啊,装载DAC值

网友D:
看手册的介绍,是个同步更新的引脚,下降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