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容被击穿了

楼主(2020-10-14):
我的线路板上边的一10uF(0805封装)的电容被击穿了,求解了。。。

楼主:
我的锂电池供电的,最大也就4.2V的,而该电容的耐压值是10V的

网友A:
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量的时候呢

楼主:
通了,但是不知道怎样击穿的,大家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B:
求图
会不会是反了呢

网友C:
焊接,高温度,电源冲击等都有可能。

网友D:
会不会其他地方有短路,楼主是取下电容测的还是在板子上测的呢

网友E:
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网友F:
工作在什么温度条件下?

网友G:
有没有负载或外界影响?

网友H:
能排除电容质量问题吗

网友I:
升压了吗?按理说怎么也不会到达击穿电压的

网友A:
电容反接被击穿的概率最大   查一查  是不是自己粗心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由于静电击穿了呢?

网友J:
什么材质的电容   一般钽电容接反   立即就会爆   电解电容也是这样的   仔细查一查吧

楼主:
会爆炸?我的的却是钽电容的,,我电源接反时,电路中用二极管做有保护的呀,,

网友K:
先看下是不是焊接反了。。

楼主:
也是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接稳压电源接反时时没出现着问题的:L

网友L:
电容器被击穿的条件达到击穿电压。

网友M:
检查你电容上的电压,是否出现一些很高的瞬时尖峰

网友N:
电源的纹波电压要注意

网友O:
当电容器两个极板间的电压差很大的时候

网友P:
系统中电压、电流超过电容器的额定电流值

楼主:
电容质量不好,漏电流大

网友Q:
有极性电容的极性接反

网友R:
就是电压太大了。

网友S:
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T:
是不是买到质量不行得电容了

网友U:
1,手工焊接,焊接时间过长
2,机械应力,碰着了,磕了;
3,有瑕疵的产品

如果你使用的是MLCC,耐压10V的加20V短时间可能都没问题,长时间失效率会高

网友V:
楼主把你的电路上传看看

网友W:
可能电源波纹太大了。

网友X:
击穿电压是电容器的极限电压

网友Y:
你是不是把电容接反了呢?

网友L:
尖峰是否超过电容的额定电压

网友Z:
接到了交流电源之上?

网友AA:
纹波电流大电容发热,会导致爆炸或漏液。

网友AB:
温度逐渐升高,绝缘强度下降

网友AC:
当加在电容器两端的电压超过这个电压的时候绝缘介质就会被击穿

网友Q:
工作电压超过了电容的最大耐压

网友H:
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D:
怎么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