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告知这个电话报警器下半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10-14):
(图片)

网友A:
Q1,Q2用来模拟电话的摘机挂机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用来模拟电话的摘机挂机动作

多谢T叔

网友B:
桥堆用于无极性电话线接口,晶体管控制300欧电阻的接入用于模拟电话摘机,标准摘机阻抗就是300欧。数据输入应为DTMF。D2用于两边电路的隔离,右侧提供一个4.7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