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关于DSP远距离烧写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0-10-14):
开发项目用到DSP,现在面临DSP远距离烧写的问题(机箱内,机箱外)。想把DSP的J-TAG口通过DB9的连接线引出,但是使用研旭的100V3仿真器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连接不上的问题,报错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516 @ 0x0)
The user selected specific frequency failed the scan-path reliability test.
The utility or debugger requested the JTAG controller and cable,
that generate the JTAG clock, to provide a user selected fixed
frequency.  The built-in scan-path reliability test has fail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JTAG controller and its cable cannot
reliably communicate with the target system at that frequency.
(Emulation package 6.0.222.0)
大家有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吗?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看很多人用串口来烧写,但是,用串口的时候,硬件电路是不是要修改呢?在机箱里面这个要怎么改?大家一般怎么做呢?

网友A:
串口烧写,完全不需要修改硬件。
https://github.com/xjtuecho/XBOOT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呢?在我的电脑上,STM32的驱动和DSP的仿真驱动是有矛盾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呢?在我的电脑上,STM32的驱动和DSP的仿真驱动是有矛盾的,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之前我做项目的时候,早期版本的仿真器就是不能用的,

网友B:
后来将仿真器换成了南京研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XDS100V3版本的,烧入程序就正常了。

网友B:
后来将仿真器换成了南京研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XDS100V3版本的,烧入程序或者是仿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