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0-10-14):
用的MSP430G2553,编译器用的IAR,之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载不了程序了,换块板子就可以,用了一会后新板子又不可以了,又换了一块又这样了,求解决呀

网友A:
显示啥?是不是BSL熔丝烧断了?

网友B:
MSP430G2553如果是lunchpad可以直接用IAR就能下的

网友C:
不是硬件连接不正常了吧,或者损坏

网友D:
下载不了程序,这个时候先检查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E:
同样的板子,有么偶有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F:
会不会是你的驱动安装的不合适呢

网友G:
程序下载的软件版本过高或过低

网友H:
没选好程序下载器的类型吧

网友D:
序下载器固件版本和你的目标板上的芯片不匹配

网友I:
目标板上的MSP430芯片坏了

网友J:
没有接好下载器的线吗?

网友K:
下载器的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L:
有仿真器吗

网友H:
是debugger选simulator?

网友M:
用什么烧录器啊

网友N:
检查电源(短路,断路)

楼主:
使用是什么下载的呢

网友O:
没选好芯片型号吗?

网友P:
目标板电源纹波过大,有可能是电源端的电容坏了

网友Q:
操作系统版本不支持你用的这个软件吗?

网友G:
检查USB线、电源线

网友R:
可能固件版本过高或过低,你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升级过固件

网友S:
也有可能下载器坏了

网友B:
检查JTAG连线对不对(或者其他的下载方式)

网友I:
怎么设置的?

网友T:
要在option里设置debugger为你用的烧录器

网友U:
test 引脚一定要连接,否则你是烧不了程序的

网友V:
硬件问题应该是

网友W:
估计你的供电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X:
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芯片有米有发烫

网友Y:
跟操作版本没有关系的

网友Z:
如果每次都这样 那有可能是芯片烧了  有可能是软件写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