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10位ad如何扩展为12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0-14):
老兄,你想干点啥

网友B:
这个貌似有,不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真实的拓展是做不到的,  不过可以用过采样技术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430,其中ad是10位的,引起结果精度不够,又不想换芯片了

楼主:
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至少取四次再取平均。

楼主:
楼上的这个怪招应该可以对付着按11位用的,当用着12位时,应该就不那么灵了

网友B:
对,就像画了些均匀的格子,你要在格子里跳,比如会跳在第7格,或是第8格,这时候,你可以多跳几次说是跳没跳在7.5格上。但你跳一百次要来做统计的数字都是7格或是8格上

网友D:
对,7.5本身就不准,是估计出来的,因此你不能用7.5来和7或8看,进而得出结论有没有跳到7.25呀是7.75那

网友E:
这个技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十分流行,现在ad da便宜了,这样做已没有优势了。

网友F:
理论上提高采样率是可行的。还需要数字滤波器配合。滤掉带外噪声。

网友G:
过采样,是有用的,采样率远高于实际信号,多采集。

假设理想的极端情况下,信号极其稳定,ADC也极其稳定,那么,无论采集多少次,7永远是7, 8永远是8,无论多少次采集,也不可能得到7.5~

实际上,各种噪声很多,这就导致实际采集在7~8之间跳,所以,多次采集,平均,去除噪声,并且提升了精度。相关理论支持,很多。

网友H:
同意楼上的分析,  支持一下.
当然还可以先把信号增益4倍后给 ADC, 加分档处理, 来实现

网友I:
提高增益,采样率,要么换外部AD吧

网友J:
没这么简单的。

过采样的话每增加额外的一位精度,信号必需至少过采样4倍

网友K:
同时还要配合噪声源和合适的滤波算法

网友L:
正确的做法是换芯片吧。

网友M:
外接12位的AD转换芯片啊

网友A:
提高采样率  同时提高采样频率  如果实在不行就换芯片  一点建议  呵呵

网友M:
过采样看看。
一般提高2位没问题

网友N:
嗯, 采用过采样的办法.
我记得有个说法. 用这个办法通常有个条件, 对于特别平稳的信号, 不起左右.

网友O:
如果单纯的极其稳定信号, 那么根本没有效果.

网友P:
但是信号中间总归会有一点噪声, 如果噪声超过1 LSB 那么这种过采样的办法就起到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