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har之间的比较

楼主(2020-10-14):
有什么办法不用strcmp()来验证俩char是否相等吗
一个char是string中的 也就是数组中的一个
一个char是变量值
差不多就是
word[i] == "\0";
但是会出错。

网友A:
双引号的是字符串,单引号的才是字符。
const char *a = "Hello world!";
char b =  'r';

if(a[3] == b)
{
}

网友B:
用单引号就好了'\0'
看来你是要比较字符串的最后一个字符
也可以直接用比较字符串长度

网友C:
双引号,   是个字符串

网友D:
直接比较是否相等就行了。

网友D:
楼主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E:
别的办法代码量比较大

网友F:
区分大小写字母吗

网友G:
这个是字符串 不是字符了

网友H:
好像是语法有问题了

网友I:
编译的时候不报错吗

网友J: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