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才能将程序从FLASH中加载到RAM中运行啊

楼主(2020-10-14):
在移植DSP/BIOS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程序虽然固化到FLASH中 但是掉电重启之后  系统根本就不运行,发现可能是没有将程序从FLASH中加载到RAM中

网友A:
提示信息是啥

网友B:
没有用过DSP/BIOS

网友C:
必须使用DSP/BIOS吗?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请问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sys/bios吗?

网友E:
这个没试过的,不好说的,下去查下相关资料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实现了将DSP/BIOS工程代码固化到内部flash中 并将代码加载到ram中运行。

楼主:
我也在搞28335。。。DSP/BIOS...可以发个简单的。。能参考下你写的程序吗?

网友F:
启动这个实时系统,,除了设置模块,,MAIN函数里还需要做些什么?

网友G:
可以看下你的main函数吗?

网友H:
main函数跟普通项目工程中的main函数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I:
就是初始化一下你需要用到的DSP的硬件资源

网友J:
主要是针对硬件外设的初始化,如果使用了中断还需要初始化中断

网友K: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