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半桥驱动BLDC,上桥UVW每相PWM切换的时候还要加死区吗?

楼主(2020-10-15):
三个半桥驱动BLDC,采用上桥PWM下桥ON/OFF驱动的方式,上桥UVW每相PWM切换的时候还要加死区吗?bldc.jpg是自己的驱动电路,硬石.jpg是自己程序参考的输出波形,图片中示波器显示的分别是U相上桥、下桥、V相上桥、下桥、W相上桥、下桥
死区.jpg是自己实际测出的U V两相上桥pmos漏极输出的波形,可以看到存在U相pmos还没有关闭的时候V相的pmos就已经打开了,同理下桥nmos应该也会存在同时打开两个nmos的情况。
看图片硬石.jpg中三相上下桥臂之间的波形,我感觉不用加死区,因为看波形没有同时的开pmos或nmos,不存在上下桥导通,但是看UVW三相上桥臂的波形可以看到U相上桥臂关了之后,V相下桥臂立马打开了,所以造成了同时打开两路pmos,或者同时开两路nmos的情况,UVW三相上桥臂之间是也需要加死区吗?以及这个死区的时间应该设置成多少合适?烦请路过的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你就用上面这个电路驱动MOS管?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吗?为什么不参考现成的电路?如果你用这样的电路,说明你还没有搞明白MOS管,基础都没打好就盖高楼,不塌才怪!

网友:
楼主的主芯片是谁家的?microchip的AN1160方案可以不设置死区时间,死区时间设定后导致不能100%占空比运行。

网友:
楼主应该测量单片机的输出逻辑,并测三相相电压的波形。这样方便分析

网友:
再补充下,楼主似乎没搞清楚无感BLDC的驱动逻辑。
下图供楼主参考:

好的 谢谢大佬 了解了 加了死区速度会变慢
@幸福白米饭 :不需要加死区时间,我有款开发板microchip的方案无感,有兴趣可以了解
也就是说UVW三相上桥臂之间的三个pwm之间是不用加死区的是吗
@幸福白米饭 :一般上桥采用互补边沿对齐PWM,下桥在六步换向过程中常开。
采用的上桥pwm下桥on/off的驱动方式
我的电机是有感的,我驱动是根据获取到得电机的位置然后给的相应的波形,具体给六路mos管的波形就是硬石.jpg那个图片中的波形

网友A:
死区的作用是防止 本路的上下桥直通, 你可以抠一下细节, 看看是否存在上下桥直通的情况,
所以, 方波控制的方法, 是.........

了解了 不用加死区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