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为什么下不进去程序呢

楼主(2020-10-15):
我用KIT4给模块下载程序,电压5V,电流0.03A左右,提示编程失败
同样的接线方法给dsPIC33EP128GS808开发板下载程序,可以成功下载,电压3.3V,电流0.07A左右
那个编程失败提示: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4...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00.04.13
Boot version...................01.00.00
Script version.................00.02.77
Script build number............5215401e64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Erasing...
Verify failed.  [config mem] 0xf80000, expected 0xf, got 0x0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为啥会失败?功耗太低?

网友A: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K4没有发现目标器件,根据PK4手册检查ICSP连接电路,根据dsPIC33EP128GS808数据手册检查是否满足最小连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K4没有发现目标器件,根据PK4手册检查ICSP连接电路,根 ...

我已经发现问题了   PGC  PGD引脚不能接电阻电容  去掉之后成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