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做了一个滞回电路,总是烧MOS,求助

楼主(2020-10-15):
如图和附件,计划是在一个滞回电路,用于电池放电电路中。实际电路Q2使用的是SI7617DN,测试时未连接。
问题如下:当我使用直流电源供电,电压上升时,到2N7002导通瞬间,7002就直接被烧掉了,请问为啥会烧?我应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你的板有短路?

网友B:
2n7002改三极管也烧 吗?
电压升高,升到多少V? 一般sot-23的vgs只能承受20V。考虑用2n7002k 带k的型号,内部gs有欠压二极管

网友C:
估计封装错了

网友D:
串联10K电阻也能烧,那只能是栅压过高了。

网友E:
R7太大,充电过慢,米勒平台应该过长;Q1的GS加个电阻,用作泄放结电容电阻;建议C2去除。(建议用示波器抓抓波形)

网友F:
是啊,  R6 短路引起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G:
这个电路肯定不会烧,我也设计了一个类似的电路,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n7002改三极管也烧 吗?
电压升高,升到多少V? 一般sot-23的vgs只能承受20V。考虑用2n7002k 带k的型号, ...

导通电压是15.6V,实测在15.66±0.01时烧的

楼主:
应该没有啊,我再检查检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通电压是15.6V,实测在15.66±0.01时烧的

按照原理图,如果接线都是对的,7002没有任何可能性烧毁。奇怪。

问题找到了,我用的si7617画的时候用反了,倒过来的时候原来的栅极那根线和输出被漏极的pad短路了,导致导通后R6被短路,,,粗心,,,谢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用的si7617画的时候用反了,倒过来的时候原来的栅极那根线和输出被漏极的pad短路了,导致导通后R6被短路,,,粗心,,,
谢谢各位

网友H:
实际用的话推荐更好的方案 CN302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串联10K电阻也能烧,那只能是栅压过高了。

再高也烧不了,饱和了,短路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再高也烧不了,饱和了,短路的可能性更大

那你给GS加30V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那你给GS加30V试试

30V的电压打坏管子,是因为栅极电压高,击穿了GS,还是因为,压控导通电流大了烧毁了Rds??

网友D:
引用 网友I:
30V的电压打坏管子,是因为栅极电压高,击穿了GS,还是因为,压控导通电流大了烧毁了Rds?? ...

是栅压过高击穿了GS,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