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8312 I2C转4-20mA DAC芯片,内置15BIT DAC

楼主(2020-10-15):
特性
  • 将I2C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4-20mA/0-20mA的模拟电流输出。内置15BIT DAC。
输出电流IOUT=DATA/0x7FFF*2.5V*10/Rset
  • 具有输出开路报警功能。
  • 输入信号范围15Bit,0x0000-0x7FFF
  • 输入I2C信号高电平: 2.7V-5V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 :0.05%
  • 电源电压:18V - 40V
  • 功耗:<5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312是一个I2C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即DAC,此芯片可以将15Bit数字量线性转换成4-20mA模拟电流,并且输出电流线性度为0.05%。
应用
  • 0/4-20mA变送器
  • PLC
  • 工业控制
  • 传感器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12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40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
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
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
输出电流IOUT=DATA/0x7FFF*25V*/Rset,DATA为I2C输入到芯片的数据。将Rset选择为1K,则输入数据为0X7FFF的80%输出对应电流为20mA,输入数据为0X7FFF的16%输出对应电流为4mA,通过数据的两点校准,可以准确的得到4-20mA电流,精度0.05%,并且在4-20mA范围内有20000点以上。
本应用需要加散热保护电路,如下图中,输出信号IOUT的电压与VCC的压差被PMOS限制在10V左右,当输出 20mA电流时所消耗的功耗接近0.2W,可以有效的限制GP8312的耗散功率,尤其是在负载电阻较小的时候。
系统的散热通过外接PMOS承担推荐使用TO252封装的GL12P40A4或者SOP8封装的GL14P04-8。

3.2 操作方法
3.2.1 Start、Stop 条件、有效数据、数据变换格式

3.2.2 ACK 格式

3.2.3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将15bit DATA 数据分为DATA Low 和DATA High 写入,DATA Low 为低Byte,DATA High 为高Byte。如果Rset 为1KΩ,则输出相对应的电流为:IOUT=DATA/0x7FFF*25mA。

3.2.4 GP8312 支持将电压数据保存在芯片内,保证掉电启动后依然能处于相应的电压输出状态。通过发送下图所示数据,可以实现写入的数据固化到芯片内部。

4. 功能描述
GP8312是一款高性能DAC芯片,数字量以I2C协议信号的方式输入到芯片中。通过在SET与GND间接入1K欧姆电阻,并根据需求接入负载电阻,便可以通过IOUT口输出0-25mA电流。电流大小为: IOUT=25mA*DATA/0x3FFF。同时芯片的ALARM脚可以对输出开路进行报警,如果ALARM为拉低输出,则说明输出开路。

5. 表-B 交流特性

6. 表-C 直流特性

7. 订购须知

8. 封装信息

GP8312

网友A:
标题16bit,进来15b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题16bit,进来15bit

楼主,一个i2c可以带几个gp8312?就一个地址?

网友C:
淘宝店铺里那个12位的描述里可以有0~7共8个地址,似乎可以修改,可以直接购买不同地址的芯片,这个描述里没有提到地址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16bit,进来15bit

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个i2c可以带几个gp8312?就一个地址?

GP8312 一个I2C就带1路4-20mA。GP8313 一个I2C带8路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店铺里那个12位的描述里可以有0~7共8个地址,似乎可以修改,可以直接购买不同地址的芯片,这个描述里没 ...

这个有一个同族芯片是有3个外置地址位,硬件连接。GP8313

网友D:
淘宝啥时候上货,等着买

网友E:
发个pdf文档出来

网友E:
最低18V的工作电压有点高,一般变送器范围也得12~24V,看了资料芯片还不错

网友F:
请问怎么联系?

楼主:
请查看上海客益电子官网

网友G:
价格便宜才有前途,否则又难成气候。

网友H:
给力芯片, 比起I2c 更喜欢可以的PAC  pwm直接转成4-20ma或者0-5v  或者0-10v

网友I(点评):
pwm转换就简单的多了,用不着专用芯片. 没有这种I2c芯片的话就用MCU接收I2c转PWM DAC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给力芯片, 比起I2c 更喜欢可以的PAC  pwm直接转成4-20ma或者0-5v  或者0-10v

求介绍这几种的型号,正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介绍这几种的型号,正需要

请微信联系18717889288

网友K(2020-12-19):
贵司有没有16bit的,这个是15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