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TI的WEBENCH电源和放大器设计改善滤波器设计

楼主(2020-10-15):
        TI为WEBENCH又加入了新功能。其中包括电源架构新特性、全新放大器设计工具以及改善的滤波器设计等。更新后的WEBENCH将会更好地为广大设计工程师服务,将工程师的设计工作简单化。

        WEBENCH是一款备受工程师青睐的工程设计工具,工程师只需输入想要设计的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参数,该工具就会给出多种推荐的解决方案。选定解决方案后,工程师们还可以通过优化器,结合成本、效率以及尺寸调整设计方案,并通过热仿真以及仿真结果校正,最终导出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案。当然,工程师也可通过SchemaTIc Editor自行进行设计或对筛选的方案进行修改。

        此次新增的WEBENCH新功能包括电源架构中的测序与负荷开关,针对FPGA可能会有不同的时序要求,用不同的芯片为FPGA做不同的负载,并用特定的时序控制器或负载开关,控制相应负载电源。同时,TI即将推出WEBENCH放大器设计工具,该设计工具支持包括仿真、仿真导出、PDF报告生成和设计共享等功能,设计选项卡允许图形性能分析、性能之计算以及材料清单(BOM)等选择。其中,该设计工具支持包括正弦波响应、阶跃响应、闭环频率响应、直流扫描以及输出噪声五种仿真。WEBENCH还包含了滤波器的设计,其具有简化的可视化界面,客制化的放大器带宽,包含新款滤波器类型,可以设计带有SPICE仿真能力和仿真输出。

        TI WEBENCH设计中心总监 Jeff Perry

        目前为止,WEBENCH主要集中于模拟电路设计。据悉,TI的器件库已经包含了11万种以上器件模型,涵盖了大多数常用器件。由于WEBENCH应用简单,功能强大,WEBENCH如今也深受国内工程师的喜爱,据调查显示,WEBENCH设计工具的用户中,中国用户占有19%,从2011年到2016年,中国用户一直在不断增长。TI的WEBENCH设计中心总监Jeff Perry称“由于WEBENCH简单易用,工程师使用WEBENCH时,并不需要特殊的技能,他们只需知道自己的基本需求就可以完成工程设计。由于TI的产品很多,我们会提前三年做出计划来完善WEBENCH工具,同时,我们也会通过现场应用工程师的建议和要求,对WEBENCH做相应功能的调整和优化。”

网友A:
TI的WEBENCH设计中心 使用方便,  功能强大,  值得推荐哪

网友B:
用matlab设计一个滤波器

网友C:
电力滤波器可以改善功率因数吗?

网友D:
电源滤波器如何选择?

网友E:
如何提高有限冲击响应滤波器的性能

网友F:
如何评价滤波器性能的好坏

网友G:
对于实际滤波器一般用哪些基本参数表明其性能

网友H:
f.i.r滤波器是不是阶数越高越好

网友I:
滤波器的设计原则是什么?

网友J:
什么滤波器设计软件好用

网友K:
用窗函数法设计FIR数字滤波器

网友E:
如何提高带通滤波器性能?

网友D:
d类功放滤波器设计 怎么样

网友C:
如何设计 butterworth高通滤波器

网友B:
滤波器的设计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传递函数

网友J:
LC滤波器设计仿真哪个软件比较好

网友I:
滤波器的技术指标往往是幅频响应特性。

网友H:
理想滤波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幅频特性?

网友G:
FIR滤波器在性能上是不是可以完全代替IIR滤波器?

网友F:
如何评价一个滤波器的性能

网友K:
滤波器设计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L:
可以查看详细的数据吗

网友M:
滤波器最重要的指标都有什么啊

网友N:
高中低通滤波器的分界线是多少呀

网友O:
可以极大的改善噪音

网友P:
模拟电路这块 自己功底不够 真的设计不出来能工作的电路